S7-200 SMART 的一点疑惑 。

楼主(2018-08-01):
。。。。。上图 , ST30 硬件手册上程序存储才18KB
。。。。。上图 , 我的程序大小为 45KB 而我用的也是 ST30 DC/DC/DC
我这个程序能顺利下载 , 正常运行 。。。。问题来了 ----- 硬件手册上的 18KB 是指的什么
容量? 还是我理解错了 ?
还是我用了多个子程序调用从而节省了空间 ?看下图 :
我是不是有点钻牛角尖?但确实心中有疑问 。

网友A:
呵呵;这个不能看文件属性的;
在word文件新建一个,只输入一个字,保存后文件显示20K,你能说一个汉字就占用这么多空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 你的意思是 ;实际上我的程序实际上没有超过 18KB 。

网友A:
呵呵;超过18K能传到PLC内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热心回复 。
刚上网查了一下 , 江湖传闻是可以编译程序,然后在输出窗口中查看程序的实际大小。
赶明儿试试。

网友B:
2个概念。
你看到的“程序大小为 45KB ”是指编写的PLC程序文件存储在硬盘要占用的硬盘空间大小。
程序存储器存储的程序是经过编程软件编译之后的2进制程序代码(想象单片机源码,机器码),这个占用空间很小。一般编程软件都提供编译后显示程序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完全明白了。

网友A:
不是讲了,一个字实际只有二个字节,但你保存成WORD文件就有20KB;这个只是在电脑硬盘上占用的空间,实际的字还是只有二个字节的;

网友C:
如图,编译程序后,见输出窗口
1KB=1000B(字节, Byte)
以SR30为例,可用18K程序存储器,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呵呵

网友D:
这个还真没有在意过,只知道能用就,自己也认真的看了下,感觉7楼的讲的是 对的。

网友E:
如果你用单片机工作过,你就知道18k能编多少程序了。并且45k那是工程文件的大小,非下载到plc内的程序大小。

网友A:
像三菱FX2N那样的标法,8K,也就是可以编8000步的程序,想想你平时编的程序有多少步就有对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