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1):
磨床上面,工作台不是左右移动吗?为什么老是说做工作台反转?工作台反转是什么意思,请大师傅指教。

网友A:
有些磨床是旋转工作台
所以出现反转就没什么不能理解的了!

网友B:
应该是楼上这种解释。
液压系统中的磨床工作台吧?
现在有比较多的是旋转的,也就是摆线磨床

网友C:
立轴平面磨床工作台不仅可以移动也可以转动。

网友D:
这个说法可以算是约定俗成的说法,比方说工厂部分的岗位是挡车工,生产线试机叫试车

网友E:
把转向调一下看看还报故障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 是利用液压系统实现工作台的左右移动的

网友F:
平面磨床应该是摇床左右工作,是靠液压装置来实现的,磨床有一台液压站,液压泵工作后,工作台(摇床)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