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2):
最近在搞一个项目,大致情况如下:

设备总功率大约600KW,设备运行总电流大约1100A,现在想选用正泰的NM1系列的1250A的塑壳断路器作为总开关,请问各位选用该总断路器是否可行???

供电准备选用3根3芯185电缆,接线如图,为了接线方便做一个接线铜排如图所示。但是查断路器的手册接口尺寸这里大概只有45mm宽。所以决定使用两块40x5铜排叠加压接。想问问这样做是否可行???

本人还有一个疑虑就是断路器的接口面积那么小这样压接后使用时会不会有很高的温升???

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如果你的实际运行电流在1100A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开关再升一级
40*5的双拼也是刚刚好!为什么要算这么死?
主线路还是要考虑预留。要是这样做,运行到1100A的时候温度肯定会上去。
至于升多少就看环境,谐波,等因素了!

网友B:
总开关应该加大一个型号,这样运行安全,以后小容量扩容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实际运行电流在1100A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开关再升一级
40*5的双拼也是刚刚好!为什么要算这么死?
主线路还是要考虑预留。要是这样做,运行到1100A的时候温度肯定会上去。
至于升多少就看环境,谐波,等因素了!
正泰NM1系列的塑壳断路器最大就到1250A,看来要考虑别的系列了。其他系列有到1600A的

网友C:
这么大电流的开关最好用万能断路器,听说过大断路器向上合闸时跳闸造成手脱臼。

网友D:
大电流的断路器,采用电操就没问题了,人工操作,费劲,也有危险。电操可以远距离操作,用按钮开关就搞定了。

网友E:
设备的运行电流都去到1100A了,最节约也该用个电动的空开吧,起码选1500A的带失压保护和过流保护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电流的开关最好用万能断路器,听说过大断路器向上合闸时跳闸造成手脱臼。
一般都配有手柄的吧。没手柄确实吃力

网友G:
如楼主所说,选型最好再大一级,也是为了以后设备的增容,再说断路器工作时间长了也老化就是有误动作,感觉最好再大一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电流的开关最好用万能断路器,听说过大断路器向上合闸时跳闸造成手脱臼。
一般都配有手柄的吧。没手柄确实吃力
没有手柄,推都推不上~~~~~~(一只操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近在搞一个项目,大致情况如下:

设备总功率大约600KW,设备运行总电流大约1100A,现在想选用正泰的NM1系列的1250A的塑壳断路器作为总开关,请问各位选用该总断路器是否可行???

供电准备选用3根3芯185电缆,接线如图,为了接线方便做一个接线铜排如图所示。但是查断路器的手册接口尺寸这里大概只有45mm宽。所以决定使用两块40x5铜排叠加压接。想问问这样做是否可行???

本人还有一个疑虑就是断路器的接口面积那么小这样压接后使用时会不会有很高的温升???

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谢谢大家,已选大一级的1600A断路器,带手操机构的。

网友I:
就是这样的

网友J:
这么大电流确实最好配电操,一般的电操都带手动蓄能的,电操外接可以远程或者在箱体上装按钮操作,现在产品都还完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么大电流确实最好配电操,一般的电操都带手动蓄能的,电操外接可以远程或者在箱体上装按钮操作,现在产品都还完善了。
是的,看断路器的选型手册确实有电动操作附件。但是为了省钱,就这个简单粗暴的手柄了。

网友K:
楼主想法不错,省钱为主,那管它以后。更不会想着检修和使用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想法不错,省钱为主,那管它以后。更不会想着检修和使用些问题。
如果考虑检修跟使用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