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2):
有没有用过电动挡板门的大神???一般开关型的电动挡板门在电气控制方面是不是只需要提供220V或380V的电源,以及开命令关命令的干接点???有明白的请给指点指点。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电动执行器吧,它接收的是0-10V或者4-20毫安的标准信号

网友B:
开关型的还需要开到位 关到位信号

网友C:
如果只需要开关功能就是开关阀就可以。
消防上的就是普通的开关控制。
如果需要比例控制就配执行器采用4-20ma
或者0-10V进行控制!

网友D:
电动阀门?220的还是380的,带电机的吧,还需要开到位,关到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是电动执行器,想用开关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型的还需要开到位 关到位信号
假如说我想控制它,把380的电源供上,用PLC两个DQ点分别做开控制和关控制,然后再把执行器上的开到位关到位引到PLC的DI点就OK了???

网友A:
开关型的里面也是一个小电机,正反转,带有限位开关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说办法可以,挡板门全开或者全关

网友F:
楼主可以考虑伺服电机类型的,比如燃烧机的电动风门(具体参考一下各大燃烧机厂商的选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