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发怎么启动,接线?请问?

楼主(2018-08-02):
图1 2 是一个箱子。 3 4是一个箱子。是不是应该在第图4里面接一组开关量信号就能控制柴油发电机的启动啊

网友A:
新安装的柴油发电机组吧?启动蓄电池组接妥了没有?充电柜子都没接好?
装好一般都有售后培训机组使用的吧。有说明书先看说明书!

网友B:
这个得看图纸,每种发电机都不一样,相同型号的有些具体配置也不同。

楼主:
学习了,向楼上两位了解了发电机新安装后的套路。

网友C:
什么机器?多少千瓦?控制系统哪家?

网友D:
发电机启动多数是接市电ACB开关的失电脱扣线圈的节点(至少我们公司是这样做的)
你这图纸都不拿出来怎么进行确认?

网友E:
有人机界面,现在很多都是中文的了,直接跟着界面做就行啊
一般都是有一键启动按钮的。最好还是有说明说,根据说明书来操作

网友F:
这个厂家都应该会弄好的,不需要自己弄的,到时候还该有售后培训怎么操作和保养注意事项。

网友G:
柴油发电机自己又启动电机,电源的容量比较大,启动电流很大。但一下子就过去了。不会超过5-10s。用钥匙开关和启动继电器启动。都有专用的器件。

网友H:
发电机很多都是一键启动吧,很多啊按下按钮预热20秒再换到启动位置就可以

网友I:
一般是断开市电,开机自投的,分路合上开关就行了。

网友J:
按照老式启动方法的话,一般是和启动按钮并联,如果市电停电了延时到达后就启动发电机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