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2):
上电后无故障显示只是一个红点闪,求助大神给指点

网友A:
拆掉模块试试  很可能是模块内部电路板有短路 主回路一般是好的

网友B(2019-06-21):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求指教!

网友C:
如果用的是单相220V,L1/L2/L1C接AC 220V 火线,L3/L2C接AC220V零线。  看看是不是接线问题 如果不是接线问题那会不会是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