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2):
现设备电脑端显示SPS母线故障,耦合器运行指示灯不亮,将耦合器分离出来单独通电的时候上面三个指示灯和最后一个指示灯亮红灯,在此请教一下吧里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检测它的好坏与否。 PS:已试过恢复系统,可以排除软件的问题)

网友A:
能用上倍福你应该也不止这一个吧,找个好的对调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