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2):
       工程项目上有很多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分别对一个PLC进行监控,如用WinCC、组态王、力控等上位机软件,为此大连德嘉研发的S7-200以太网模块 CP243u,它能够使你用 WinCC 自带的驱动[TCP/IP(auto)]连接 S7-200,并且最多可以连接4台上位机。在工程应用中化复杂为简单、方便实用。减少了因使用 OPC[即 PC ACCESS]而带来的通讯不稳定性!
       WinCC 中的 I、Q、M、DB1(切记是 DB1)与 S7-200 中的 I、 Q 、M、 V 一一对应,使用时非常简单,填完 IP 地址就可立即使用。同时 S7-200 的编程软件 MicroWin 也可同时工作,可通过 CP243u 对 s7-200 进行上传下载程序,在线调试及监视,功能是相当的强大,西门子不能同时做到。
(1)连接 WinCC 不需要用 OPC,可以直接连接,增强通讯稳定性。
(2)可以同时连接 4 台上位机
(3)拥有 2 个通讯通道,可以实现 S7-200 与 S7-1200、S7-1500、S7-300、S7-200 Smart 等 PLC 的通讯功能
(4)通过西门子 S7-200 的 PPI 编程口与 PLC 连接,不占用模块位置

模块设置说明:
将CP243u转换器相连的PLC要上电(注:CP243u转换器是由PLC供电的),同时要将CP243u与计算机用网线连接好,(由交换机连接到C243u和计算机)将计算机IP地址设置为(192.168.1.100),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最后在计算机的IE浏览器中键入192.168.1.222,就可进入CP243u的主菜单(如图所示):

用鼠标点击[参数设置/显示]进入设置画面:

网友A:
这是一波广告吗?其实更省钱的是四台上位机通过一个通讯服务器轮流给PLC发查询指令,PLC回复就行了,PLC不用判断指令来自谁,只需要判断指令时干啥的,对不对,然后回复出去就行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光讲理论不行啊,你的把举个例子把实物列出来啊,比如通讯服务器是啥,哪个设备能起这服务作用,关于查询指令上位机该干啥,回复指令下位机该干啥,物理连接该怎样,走什么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