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2):
求助!PT100接线(三线制)问题?三线怎么接入PLC模块?

网友A:
电阻一端接正,另外一端接负和地。

网友B:
PT100,接2个头不行吗?我们都是接的两个头。

网友C:
为啥不喜欢先百度或者看下手册呢  楼上大神已经传了   多试几次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