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2):
3u的plc接收到ASCI码为30 30 30 30 31 35 34 34分别存到d200-d207中,但是plc显示的为48 48 48 48 49 53 52 52
用HEX指令转换后为16进制1544 但是plc显示为十进制的5444,怎么才能在一个寄存器中显示十进制的1544呢

网友A:
遇到过一次这个问题,我的做法是,先把你那几位ASC数字( 31 35 35 34)传递到D区中,假设D300-D303,这时这几个寄存器中的数字分别是:1、5、5、4,然后:
D300*1000=D310(1*1000=1000)
D301*100=D311(5*100=500)
D302*10=D312(5*10=50)
D303*1=D313(4*1=4)
D314=D310+D311+D312+D313(1000+500+50+4=1554)

没想到更好的办法,我就是这么用的,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希望更多人提供更好的思路,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3u的plc接收到ASCI码为30 30 30 30 31 35 35 34分别存到d200-d207中,但是plc显示的为48 48 48 48 49 53 52 52
用HEX指令转换后为16进制1544 但是plc显示为十进制的5444,怎么才能在一个寄存器中显示十进制的1544呢

请使用与操作和移位指令将HEX转换结果放入一个寄存器后,然后执行FUN19(BIN)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次这个问题,我的做法是,先把你那几位ASC数字( 31 35 35 34)传递到D区中,假设D300-D303,这时这几个寄存器中的数字分别是:1、5、5、4,然后:
D300*1000=D310(1*1000=1000)
D301*100=D311(5*100=500)
D302*10=D312(5*10=50)
D303*1=D313(4*1=4)
D314=D310+D311+D312+D313(1000+500+50+4=1554)

没想到更好的办法,我就是这么用的,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希望更多人提供更好的思路,以上。

16位乘法指令结果为32位数,你这样做有BUG风险。

网友D:
16进制的30就是10进制的48呀。如果你非要显示30,除以16取余数这方式吧,商大于16继续除

网友E:
用指令把ASC字符转换成BIN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