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寻址#间接寻址——指针其实不难

楼主(2018-08-02):
   间接寻址是使用指针访问存储器中数据的寻址方式,一般可结合算法进行处理数据,间接寻址过程可分三个步骤:建立指针,指针操作和传送数据。

  01
   建立指针

  指针定义为包含另一个存储位置地址的双字存储地址。

  编程时,先确定好被寻址的存储区域(例如MB10至MB20)。确定好指针初始指向的地址(例如MB10),做法:此存储地址名称前加一个符号 “&”,只能用下列存储区: I、Q、V、M、S、T(仅限当前值)、C(仅限当前值)、SM、AI 和 AQ,例如&MB10;

  然后设定用于存储 被寻址的存储地址(&MB10)的存储地址(指针),但只能使用V存储区,L 存储区和累加器寄存器(AC1、AC2、AC3)用作指针,例如用AC1;

  最后通过“移动双字”(MOV_DW)指令,将被寻址的存储地址(&MB10)移至指针位置(AC1),提个醒:程序运行时,AC1保存不是数据,而是被指向的存储地址MB10。

  02
  指针操作

  建立好指针后,若想实现数据的交换与计算,需要对指针的值进行修改,该采用何种数据类型的算数运算呢?如果采用累加器当指针,则无限制(所以建议用累加器当指针),如果用V或L存储区,则需要双整数运算指令,如下图所示。

  此外,对指针的偏移大小也有规定,依据第一步你确定好的被寻址的存储区域(例如MB10至MB20)数据类型来确定:

  假设指针初始指向数据区的第一个地址。

  若是字节,指针值必须加1,即可指向下一个地址(MB11);

  若是字(例如MW10至MW20),指针值必须加 2,即可指向下一个地址(MW12),若指针加1,即将指向MW11;

  若是双字(例如MD10至MD20),指针值必须加 4,即可指向下一个地址(MD14),若指针加1,即将指向MD11。

  一定要注意,不然指针就乱指了!

  03
  传送数据

  当操作指针偏移到需要的位置时(目标数据),即可进行数据处理;通过在指针(AC1)前面输入一个星号“*”(*AC1),然后可使用传送指令(MOV_B、MOV_W和MOV_D)或算数运算等指令,将指针指向的存储地址的数值进行处理。

  04
  例子

  通过间接寻址方式,将MB12的数据传输至VB400。以上只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伙可以自行尝试下:将MB10至MB20的数据定时传输至VB400,以此循环。

  当位M0.0使能2次,VB400值等于160

网友A:
这个初学者要好好学习,间接寻址在项目中使用的频率挺高的

网友B:
以后没用了,都用数组了,标签化编程已经和实际地址没有多大的关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人而异。。。

网友C:
间接寻址是个难题,要多理解才行,突然有一天就会理解的,自己感觉迷糊了好长时间,

网友D:
为什么M0.0要使能2次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M0.0要使能2次呢?
使能一次是传送MB11到VB400,使能第二次传送MB12到VB400,也就是160

网友F:
指针存储的是操作数的实际地址,数据类型为双字。理解这一句就可以了

网友G:
谁家的plc,看着好复杂

这是欧姆龙的间接寻址指令
比如,D100=20  D20=001F
执行结果,D200=001F
"间接寻址”,关键在“间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谁家的plc,看着好复杂

这是欧姆龙的间接寻址指令
比如,D100=20  D20=001F
执行结果,D200=001F
"间接寻址”,关键在“间接”

看样子不太懂的来了。

人家谈间接寻址,他来个数据寄存器的间接寻址来飙优越性了。

好好看看MOVR,MOVRW再来说他家PLC复杂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