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2):
如照片中,胶皮管为何老是臭氧机出口这里破,分气包那里没事?是质量问题,还是啥事?有经验的师傅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如果你使用是普通橡胶管就会,建议你用硅胶管,不过价格会相对贵点

网友B:
照片在哪里?使用硅胶管可能会好,或者换不锈钢波纹管试试。

网友C:
楼主你把照片漏掉了!

网友A:
不用等楼主照片了,估计楼主这个机器就是臭氧消毒机,制备后的臭氧通过气泵打出来,中间的连接管就橡胶管,时间长了会脆裂

楼主(2020-05-29):
多谢楼上各位朋友

网友D:
腐蚀性是挺强的,换质量好点的吧,我们这边的也是,铁皮的都锈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