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2):
各位好,西门子S7-200的位控向导怎么控制伺服电机啊!怎样在触摸屏中设置电机速度和位置呢?求各位大侠指点。最好能有相关的程序学习下。谢谢

网友A:
建议楼主把你所配置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公布一下吧,那样讨论结果会更直接

网友B:
用map库,不难。手册都有说明。

网友C:
V90的?有手册的,官网看看

网友D:
这个光程序是没有用的,需要伺服硬件和参数相配合才行。
给你一个程序,你有什么用?
过几天我会发一个S7-200 SMART和台达B2系列伺服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的例程,欢迎关注。

网友E(2018-10-20):
回复 网友D:
我也在求助啊。以前没用PLC控制过私服,现在突然需要去尝试,很难受,用的相当于是200的PLC。214X  电机是台达B2 750W的电机。也不会弄,包括怎么接线。目前只是通过软件中自带的位置控制向导简单的设置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