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2):
有一台FX2-64MR(2001年)出现如题所述,BATT.V 和 PROG.E 指示灯闪烁,今日更换电池后,则只有"PROG.E"闪烁,大侠们分析一下程序是否已丢失?

网友A:
已丢,重新写入程序就OK;

网友B:
基本上都是不备份程序的

网友A:
实际上在电池快要放光的时候,BATT灯已经报警,但程序运行灯还亮,这个时间就要马上换电池了;从BATT开始报警到程序丢失一般还有10多天的时间,只是用户很少去在意这个,结果只能是连程序一起没;

网友C:
电源不断开也丢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源不断开也丢程序吗?
呵呵;你能保证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都不断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源不断开也丢程序吗?
呵呵;你能保证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都不断电吗?
那更换电池时断电了?

没有备份的话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源不断开也丢程序吗?
呵呵;你能保证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都不断电吗?
那更换电池时断电了?

没有备份的话苦了
通电15分钟以上,断电在五分钟内换好电池是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