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2):
一台590+与1台Z4-160-11 37KW 180V/6.9A  440V/95A 1500RPM  组成的直流调速系统,原先运行正常,7月28日中午前几天发生故障,先是显示“测速反馈”故障,电工检查未发现问题,后来又发生“励磁故障”。处理过程如下:

1、检查590+调速器,发现励磁保险烧坏,更换后,调整参数“改测速反馈方式为电枢电压方式” 同时把“励磁电流”控制方式改为“电压控制”并将电压比率调为“47%”,开机运行,正常。但运行了5个多小时,发现电机温度很高,有异味。再次发生励磁保险烧的问题.

2、今日再做试验,换一台直流电机,接在590+调速器上验证,验证到底是调速器有问题还是电机有问题?
旧电机型号:Z4-160-11 37KW 180V/6.9A  440V/95A 1500RPM
新电机型号:Z4-112/4-1  11KW  180V/2.03A  440V/28.9A  2950/3500RPM
开机前量电阻,电枢3.4欧,测速34欧,励磁65欧
步骤:1)进行参数配置,电枢电流由95A调为 28.9A
                      励磁电流由6.9A调为2.0A
                      速度反馈:电枢电压反馈
                      励磁控制方式:电流控制
约11:40开始试机运行,运行时未见异常,空电机运行了2个半小时,电工说中间励磁部分温度非常高,有异味,量外表面温度有85度。

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机励磁部分温度很高呢?

网友A:
可能励磁线圈匝间有短路

网友B:
这个问题我遇到好多次了,就是590的问题。记得有一次公司切边收卷电机和楼主的情况一样。一开始也是怀疑电机,后来叫修电机来检查说是电机好的,把590拿到上海去修好之后再试机就好了。

网友C:
个见:

第一,直流电机调速,励磁部分应该用恒流控制,不要用恒压控制。原因是随着励磁线圈的发热,励磁绕组的阻抗会发生变化,所以,励磁的冷态和热态,电流就会变化很多的。磁场的变化,将导致电枢电流的变化。当负载不变时;

第二,用第三方测试手段,检查励磁的实际电压和电流,与装置的监控值作比较。看看是否装置的示值不对?如果是,说明装置内部的励磁回路存在硬件问题。

第三,直流电机调速,它励形式,强迫冷却风是否给足了?要确认。

网友D:
根据描述的现象,电机的励磁线圈应该是存在不严重的短路了,楼主的电机应该是南洋的电机吧,估计随着长时间的运行,碳刷处的火花也会有所增大,在挤出机上见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