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2):
手里项目客户指定了AB品牌PLC,由于是第一次使用AB的PLC产品,走了很多弯路,遇到不少问题,整理以作记录,不定时更新。此为第一部分,选型篇。
系统中涉及若干从站模块,故选取5370中型PLC,总线采用ETHERNET/IP。整个项目多台PLC组成一个网络。为了实现产品线统一化、模块通用化,所有PLC均采用5370系列PLC。5370系列分为L1、L2、L3三种产品线。AB分布式IO系统中,1734型所使用的IO模块与5370 L1的模块通用,故本着型号尽量少的原则,PLC选用5370 L1型,分布式IO采用1734型。不涉及运动控制,PLC选用1769-L16ER-BB1B与1769-L18ER-BB1B。多台分布式IO成直线布置,故选用1734-AENTR,此型比1734-AENT多一个网口,提高布线灵活性。5370型PLC有一个缺陷,本机支持的IO点非常有限。1769-L16ER-BB1B最多只支持6个模块,1769-L18ER-BB1B也仅支持8个,1734 IO模块每个最多只支持8个IO点,模拟量更少,类比西门子1200系列最大支持8个模块、每个模块最大32IO(16DI+16DO),明显更坑。如果要扩展IO点,必须增加分布式IO模块(1734-AENT),又是白花花的银子。另外,所有IO模块必须配基座单元!选型的时候遗漏了这一点,直到到货才发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必须深刻检讨。基座单元推荐选用1734-TOPS。相比1734-TOP型的螺丝紧固,1734-TOPS使用弹簧压接,安装效率更高。
HMI选型时,基于成本考虑,放弃初选PanelView 5000系列,替换为PanelView 800。5000系列没用过,据说挺好用,800系列的功能确实是,一言难尽。800系列连接5370,需要注意很关键的两点:第一,最大只支持200个标签(变量);第二,最多只支持25个画面。其他的几点还好,一台PLC只能连一个触摸屏,最多150个报警,一般应用不会超过这个限制。

个人感受:
由于个人西门子的产品用的比较多,故以AB和西门子做比较。
价格:AB的价格比西门子确实高得多。HMI之所以放弃PanelView 5000选用PanelView 800,也是出于成本考虑。如果5000系列相当于西门子精智系列,那800系列还不如精简系列。价格上比西门子贵了一半左右。
产品:个人感觉AB的PLC颜值不如西门子,但是扩展模块比西门子ET200SP更好看。1734模块很精致,宽度好像是12.7MM,1200扩展模块体积相比就大了。并且扩展模块的型号与分布式IO模块的型号统一,减少备件种类。1200系列只有最高配的型号才配有2个网口,5370最低端的L1型也全系配两个网口,某些情况下比西门子省了一个交换机。5370原配一张SD卡,不知道是否是普通SD卡。西门子300/1500系列均需要配一张超贵的原厂SD卡,AB没用到这种高端型号,不清楚是否需要此配置。

网友A:
价格相对来说,在国内买还算便宜,我上次带出来两个1756-PA75电源模块,国内不到四千一个,在澳新地区买一个就人民币一万多,当然服务也比较好,电话协助和远程协助都可以提供。

网友B:
标题如果改成调试笔记,内容以分小节表示的话,估计这个系列发帖可以加精华了,如果分成多个主题发帖的话,版主会很难操作,全部加精恐怕不妥,不加精恐怕对不起你这样卖力的发帖了,如果附上图片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价格相对来说,在国内买还算便宜,我上次带出来两个1756-PA75电源模块,国内不到四千一个,在澳新地区买一个就人民币一万多,当然服务也比较好,电话协助和远程协助都可以提供。

最便宜的是加拿大,如果通过全球战略伙伴拿货会更便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如果改成调试笔记,内容以分小节表示的话,估计这个系列发帖可以加精华了,如果分成多个主题发帖的话,版主会很难操作,全部加精恐怕不妥,不加精恐怕对不起你这样卖力的发帖了,如果附上图片的话就更好了。
第一,我标题就是调试笔记;
第二,是不是加精,我没兴趣,只是相当于自己做的调试记录共享,大家觉得有价值就看看,没价值就拉倒,尽量把我遇到的一些弯路共享出来,个人意见在技术积累上来说,一条错误的经验远比十条正确的执行有价值。我想过附图,但我个人感觉这部分内容附图意义不大,就没附加。

网友C:
第一次用这个品牌,最后能搞定算是可以了;

网友D:
可以贴图的,比如模块到了在你办公桌上拼起来上个电测试下,编程软件中网络布置图可以来一个,类比FB模块,AB有哪些功能模块等等,

网友E:
火钳刘明。坐等更新。
一条错误的经验远比十条正确的执行有价值。

网友F:
回复 网友C:
AB的软件还是很友好的!容易上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AB的软件还是很友好的!容易上手

正版的的确不错,盗版的苦了………………

网友H:
没什么特殊情况还是别选AB的

那个屏我用过,只支持200个标签,一个普通的项目就用爆了。报警的功能试了N次,死活做不出来

还有,我想知道5370跟1769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什么特殊情况还是别选AB的

那个屏我用过,只支持200个标签,一个普通的项目就用爆了。报警的功能试了N次,死活做不出来

还有,我想知道5370跟1769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5370就是系列号,类比西门子就是S7-1200/1500的意思,1769就是订货号,类似于西门子的6ES7-214。目前我标签已经超过150个了,即将到达崩溃的边缘。

网友I(2025-03-22):
楼主,你用的那款CPU价格大概在哪个区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