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修过ACX631霍尼韦尔电源的吗?

楼主(2018-08-03):
该电源还很贵的呢1万至3 万不等。故障是:用两天电压不稳,再重起后有时是用两天不稳,有时是几个小时不稳。我不太了解这个电源。
这是电源的输出座,这种故障也不太好修,因为你修的时候它没有病变。不像说完全没有输出,它是好两天就不好好工作。没有资料呀!
电源终于缕了一下:有3 组25V,一组15V,一组14V.其它的我就不理解了。

网友A:
把里面的大电容换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上现场看了一个,我估计应该没有故障,有可能是没插好,因为插座是在大后面板上固定。22芯大插座。现有可能插不好。他的描述是用也两天电压没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显露故障。我打算让他拿回去再试试。再不行再说吧!
那个插座不能用眼睛看着插。

网友B:
随机性的问题很难解决,先按楼上的方法处理一下试试

网友C:
放在环温50度,带足负载测试

网友D:
霍尼韦尔的电磁阀倒是用过不少,电源还真没用过。

楼主:
谢谢各位,其实用户反应的不是电压不稳,他所说的是用2 天电压就没了,连显示都没有。而且重新关机再开,有时一天,有时两天。所以我估计不是电源本身的故障,应该是大座没有插牢。于是我在公司试了2 天,也没试出问题。
他们反应的是连显示都没有。

楼主:
电源没事了,我认为就是他们没有插好,因为后面大插座和插头,人是看不见的,不是手把手插的那种,眼睛也看不到情景。就避免不了插的不实。现在几个星期了,没有出现故障。感谢大家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