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3):
s7300plc一个i信号想输出好多q信号, 应该怎么编程?
接收到一个i0.0的时候,想输出q0.0到1.7都为1,应该怎么编程?

网友A:
很简单啊,MOVE 65535 到QW0就好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MOVE 65535 到QW0就好了呀
怎么复位啊?move   0?

网友B:
用置位也行。

网友C:
怎么感觉有点浪费啊,直接外接中继不好吗

网友A:
还有一种方法: SET Q0.0, 16
复位也是一样:RST Q0.0, 16

网友D:
真奢侈呀,用一个Q继电器,外面全都用控制电缆做并联逻辑不好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方法: SET Q0.0, 16
复位也是一样:RST Q0.0, 16

No,Sir.

在300中这样的使用是不合适的。

如果使用标准库函数FC81(SET)和FC82(RSET)的话,那么地址需要使用指针方式表示,例如:
SET P#Q0.0,16
或者 RSET P#Q0.0,16

如果使用博途编程的话,应该使用SET_BF和RSET_BF来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方法: SET Q0.0, 16
复位也是一样:RST Q0.0, 16

No,Sir.

在300中这样的使用是不合适的。

如果使用标准库函数FC81(SET)和FC82(RSET)的话,那么地址需要使用指针方式表示,例如:
SET P#Q0.0,16
或者 RSET P#Q0.0,16

如果使用博途编程的话,应该使用SET_BF和RSET_BF来替代。

能达到随机置位q输出的目的么?
比如16个q 点,每次有输入信号后都随机置位5个q输出点?
可以这样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方法: SET Q0.0, 16
复位也是一样:RST Q0.0, 16

No,Sir.

在300中这样的使用是不合适的。

如果使用标准库函数FC81(SET)和FC82(RSET)的话,那么地址需要使用指针方式表示,例如:
SET P#Q0.0,16
或者 RSET P#Q0.0,16

如果使用博途编程的话,应该使用SET_BF和RSET_BF来替代。

能达到随机置位q输出的目的么?
比如16个q 点,每次有输入信号后都随机置位5个q输出点?
可以这样么?

请编写一个随机数程序,产生一个随机数,然后统计这个随机数中二进制1的个数,为5个输出,不是五个重新生成。

随机数的算法请自行百度。

网友A:
回复 网友E:
一直用200,忘记楼主问的是300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MOVE 65535 到QW0就好了呀
一般这种方式我不会用十进制赋值,而用16进制。65535很难一眼看清是个什么数,FFFF一眼就能看出是全1。当然二进制更好,但是太难写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F:
都是最大数,有什么区别呢?
反而是二进制最直观了:2#1111_1111_1111_1111
每一个1代表从Q0.0-Q1.7的状态,如果哪位不置1,写个0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都是最大数,有什么区别呢?
反而是二进制最直观了:2#1111_1111_1111_1111
每一个1代表从Q0.0-Q1.7的状态,如果哪位不置1,写个0就好了
还是有区别。二进制最直观,但是太长,输入很麻烦。一般在这种应用,都是大部分一样,几个不一样,举个例子,10进制数65278(如果用INT更老火,负数你更难读),你能看到大概的引脚分布吗?如果用16进制,就是FEFE,我就能看到除了两个位为0其他全为1,你觉得哪个更方便?我没有说你错,只是个人习惯问题,觉得用16进制表示点位比10进制更直观,2进制当然最直观,但是因为数据位太多显得臃肿。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10进制:65278
16进制:FEFE
2进制:1111111011111110
你喜欢用哪个就哪个,都没错,自己觉得方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