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扎克加工中心开机报这个警

楼主(2018-08-03):
(无正文)

楼主:
大神门,怎么解决

网友A:
找设备的电气系统资料,查明故障代码的含义,方可出对策检修设备

网友B:
会不会有工人误按下了急停开关

网友C:
这 应该是急停线路起作用了 查查急停电路

网友D:
急停按钮按下了,或者线断了

网友E:
电源故障或者外部的安全开关动作了,试试找面板上的MF1和MF2按钮同时按会不会解决,如果不行只能查故障

网友F:
这种还是看看电气图纸
查找急停回路有没有断开的地方!

网友G(2018-12-11):
查找电气原理图看看吧

网友G:
急停故障,可能是急停按钮按下或者外部急停信号

网友H(2019-02-23):
重复按急停开关,多试几次。如果报警消掉那就可能只是急停开关有问题。

网友I:
楼主是销售出身?

网友J:
报警急停,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仔细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