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射光电开关

楼主(2018-08-03):
我接了好几个没反应,不能起到对射,只能通断作用

网友A:
先搞清楚什么是对射;
一对,一个发射,一个接收;中间光线被阻断时动作;

网友B:
呵呵,这个可是有配对的哦,不配对的根本不会起作用的,外壳上有号码,注意看看

网友C:
对射,对射,要成对的使用才行,和一般的机械开关功能一样来用。

网友D:
没有反应,怎么会有通断。

网友E:
这个跟夫妻一样必须配好对。

网友F:
开关的作用不就是通或者断吗?

网友G:
任何电气备件使用前,最好认真研习使用说明,谢谢分享

网友H:
通断是如何测得的(什么情况下)。

网友I:
对射光电开关不就是一个发光一个接受嘛!
如果中间有物体挡住后就有状态改变的输出!
有些带有放大器的可以做相关调整!

网友J:
对射开关,需要一个射,一个收配对使用

我想到了一些事……

网友K:
接了好几个没反应,不能起到对射,只能通断作用
好难理解这句话

网友L:
回复 网友J:
邪恶~~~~~~~~~~~~~~~~~~~

网友M:
回复 网友E:
你这话就不对了,不是自己的妻子也是可以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