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4):
触摸屏是北京昆仑的TPC1062K,线是USB转232的,插上没有反应

网友A:
是不是没安装驱动。

网友B:
不是直接有USB方口的;

网友C:
我记得写着host的usb方口是可以直连的。另外如果用232,usb转232线是不能直接接屏的,要再接一个232口线,内部针脚是2-3,3-2的才行。

网友D:
电脑要安装编程软件和驱动程序才行,Win10系统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E:
昆仑通态的屏应该是我目前遇到最好连的一个屏,普通打印线最好用。当然用U盘,网线(部分屏可能没有网口)都可以的啊

网友F:
直接USB电缆连接,驱动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G:
插上没反应
打开硬件中心看看有没有安装好驱动
还有就是这个屏有U口为啥不用?

网友H:
通态的基本上方形u口没有连不上的,网络的稍微麻烦点,需要在一个ip段。

网友I:
直接用打印机线来连接就好了!记得看一下驱动有没有安装上

网友J:
这和线也有关系,我上次也弄了半天还搞不定,最后只能用U盘上下载程序了。。

网友K:
没安装驱动

网友K:
没安装驱动或者通讯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