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4):
感觉应该一样,但查了一些资料,是不一样的。怎么解释?

网友A:
载流量应该一样才对啊,输电线缆附近的电场强度不同而已

网友B:
35KV的电缆绝缘层更厚,散热能力更差,同样导体截面的电缆,高电压等级额定载流量更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上搜了一下,35KV载流量比10KV的还高?怎么解释?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想到的是35KV的电缆绝缘强度更高,所以载流上会有所提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搜了一下,35KV载流量比10KV的还高?怎么解释?
刚刚在修电脑折腾到现在,“35KV载流量比10KV的还高”这个应该是采用的绝缘材料不同所致!例如35KV电缆采用的绝缘材料价格更高导热性比10KV更好(例如早期的3KV高压电缆是油浸纸绝缘,现在生产的10KV电缆采用复合材料绝缘,后者的电绝缘强度更高导热性更好自然同样截面载流更高,如果是同样绝缘材料的话35KV肯定比10KV的绝缘材料更厚,自然散热性更差,这个说到底就是35KV选用的绝缘材料比耐压低的电缆好罢了,毕竟35KV甚至更高电压等级电缆意味着客户接受价格更高,自然许可选用更好的绝缘材料)

网友D:
我查了交联聚乙烯电缆,35kV和6kV相同截面的载流量是一样的,楼主查的资料里面应该绝缘层不一样的呢!

楼主:
我也查了很多资料,0.4KV、10KV、35KV同样截面的电缆载流量确实不同呀,这方面好像也没有比较权威的规定

网友E:
同样截面,载流量是一样的,只是绝缘电压等级不同,也就是外套硅胶层不一样

网友F:
安全的载流能力6KV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