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4):
买了一本咸工的书,但是看得一脸懵逼,对于电子这一块我承认基础太差劲,很多电子元器件的原理都不知道,所以想再买一本电子技术的入门书配合咸工的书看,有没有推荐一本好一点的?

网友A:
那应该很多了,介绍电阻 电容,二极管等等的书

网友B:
如果要是看书的话,也可以考虑在电脑上看到资料,我感觉最好还是有实践环境。

网友C:
IC的话,可以先了解一下其引脚功能、基本的逻辑或原理。

网友D:
最实际的解决方法是逛书店,挑选适合自己的书。

网友E:
模拟电路基础 数字电路基础 变频器原理方面的书,张燕斌的书不错 元器件测量方面的书【胡斌】,开关电源维修的书【杨晖 任建卫】,周志敏等编著的书再加上咸大侠的书书,你就可以大展拳脚了。

网友E:
原理【系统知识】  电路基础【维修变频器需掌握的理论知识】必备的知识储备,测量知识与经验,动手能力【实践】,总结经验与教训,缺一不可。要想入门缺一不可,边学边干,勤学多练,不耻下问,开动脑筋,思维灵活,发散思维,逆向思维,拜师学艺,尊重师长 尊重同僚,提前准备,有投入,才能有产出,没有入门书,要说入门,勤学苦练才是入门【书】

网友F:
这种书很多,入门与提高类的合适初学者。

还有,电子不是学会的,准确来说是玩会的,我自己过充电器、收音机,当然没一个能用的

网友G:
多学习多实践,做一些小的电子电路,玩吧。慢慢培养自己对电子的兴趣

网友H:
咸工的书,非常适合初学者,如果看了不懂,说明基础太差了,当然有实践条件的话可能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