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6 SF/DIAG ;亮黄灯

楼主(2018-08-04):
一台西门子S7-200PLC CPU226. 今天下午突然出现SF/DIAG亮黄灯。不管开关在RUN还是term,还是stop状态,RUN指示灯都是绿的,并且所有输入指示灯全不亮,设备无法工作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所有输入都不亮,测量电压了,若信号都到输入端子,而都不亮那输出应该坏了

网友B:
电脑联机试一下看能否连上;

网友C:
估计主板不行了

网友D:
这种状态硬件问题概率最大
可以尝试连接看看能不能通讯,要是能通讯上可以看看提示!

网友B:
电脑联不上的话大多是CPU主板挂了;

网友E:
连上电脑,用电脑读一下故障代码看看

网友F:
应该是CPU板坏了

网友G:
感觉是硬件问题。

网友H:
第一,可能是硬件出现问题了;
第二,可能是程序错乱了或者是无法解析的程序命令(如高版本的命令写入到低版本的PLC中),导致这一问题的发生
。解决方法:将PLC的程序用编程软件清空。
具体步骤:
(1)打开STEP7 Micro/WIN,点击菜单栏的【PLC】,里面有个【清除】,将程序清空,然后再重新上传

(2)还可以在菜单栏的【PLC】,里面的【信息】里查看PLC的状态,这里面有个非致命错误会显示哪一条网络出现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最后确认是主板坏了,更换主板,成功修复,再次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