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4):
我这边有个松下伺服运行时有声音,这是我用软件抓的图,但我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请懂的师傅指点一下该怎样调整?

网友A:
相信这贴对楼主会有很大的帮助:http://bbs.gongkong.com/D/200910/309747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信这贴对楼主会有很大的帮助:http://bbs.gongkong.com/D/200910/309747_1.shtml

谢了

伺服跟变频器差别真够大的,好几次发出巨响吓坏我了

网友B:
抓的图不对哦,这个图里啥都看不出来,再波形曲线里面抓,把采样周期改成6ms采集,
松下有个简单的调试,选到增益调整那一页,把调整模式改成标准,让伺服一直往复运行,行程最好和实际运行一样多,然后运行一段时间看看伺服有没有异响,没有的话把模式改成无效保存参数就可以了。这个可以解决一般简单的异响(解决主要由于行程前后参数差异过大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的图不对哦,这个图里啥都看不出来,再波形曲线里面抓,把采样周期改成6ms采集,
松下有个简单的调试,选到增益调整那一页,把调整模式改成标准,让伺服一直往复运行,行程最好和实际运行一样多,然后运行一段时间看看伺服有没有异响,没有的话把模式改成无效保存参数就可以了。这个可以解决一般简单的异响(解决主要由于行程前后参数差异过大引起的)

出厂是默认打开自动调整的,但运行一段时间就会有响声,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