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4):
西门子profibus dp通讯,如果下挂分站过多,距离过长,如果前期安装时处理不好基本都会碰到分站受干扰偶尔掉站的情况,关于bus线,要与动力电缆分开走,有条件的最好穿镀锌管做消磁环等,还有就是接地规范要做好。
一直有个问题没研究明白,有人说应该bus线屏蔽层应该单端接地,另段悬空:就是PLC的DP口的bus线屏蔽层做接地,而且要可靠接地排(并非底板),最后一个分站的bus线屏蔽线不做接地悬空,这样可以有效消除干扰。还有另一种说法是:总线至各分站的bus线屏蔽层应做多点接地,就是每段分站DP头的bus线屏蔽层都要做可靠接地。
这两种说法哪个是对的呢?
求解惑。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是没整明白!
不过我们公司的屏蔽接地是按照书上说的单端接地做的
我也试过两端接地也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B:
说明书说要一端接地,按说明书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