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不清的故障

楼主(2018-08-04):
 某客户现场,养猪生态园沼气发电管网气压增压设备:罗茨风机增压装置,原11KW  4极电动机烧坏,换15KW 4极电动机与变频恒压加上下限控制柜一套。压力变送器量程0-30KP,目标值15KP【目标值设置参数 P9.01 %50】,上限压力17KP,下限压力 12KP。客户说自从更换15KW电机与18.5KW变频柜后,运行一直不正常,4台发电机组运行还算可以,当6台发电机组一同运行时,沼气就供不上,导致停机。
分析:沼气不够用,明显是气源不稳或管网有阻塞。
     后客户又打来电话,说智能控制仪表即压力显示与压力上下限控制仪表不显示,可能已烧坏。我估计是其电源进线电压【交流220V】电压高烧坏。我与风机厂售后人员到现场检查发现,风机增压系统,沼气池沼气出口管子管径是75MM,主管道管径是110MM,风机进口管道管径是80MM【风机本身进口管径150MM】。除硫设备进口与出口管道管径是80MM。此为沼气不够用的根本原因,进气口限制了沼气的出气能力,风机进口业限制了沼气的出气能力,显然不能同时满足6台发电机组的供气。也就是不能满足6台机组同时发电。只能满足4台机组发电。
 到现场更换智能仪表后,运行4台机组运行不久,智能仪表又烧坏,根据现场情况发现,运行时即运行6台机组时,气压下限压力不能到12KP只有7KP左右,变频器易停机。正好智能仪表坏,保留变频器恒压控制,不用上下限控制比较适合此现场控制工艺,当用气量增加时变频器输出频率增加,当用气量减少时,变频器输出频率减少,保证压力稳定在15KP左右,若想提高供气量可适当提高目标压力值,比如改为17.做运行实验,还是只能运行4台机组。运行6台机组气不够用。4台机组运行一段时间 ,突然停机,再开变频器,启动不起来,检查发现控制柜内控制接触器线圈烧坏【交流220V】,这是前两次智能仪表烧坏的余毒,后检查是零线接触不良,导致仪表进线电压升高【410V】,接触器线圈烧坏在所难免。换接触器,再运行变频器,运行4台机组,2小时候突然停机,检查发现变频器进线电源无电,进一步检查【猪场电工】发现配电室总闸【控制变频器的】掉闸,合上闸又运行2小时左右总闸又掉,到配电室检查发现总闸是一个60A断路器,断路器烫手,断路器到变频器供电断路器的电缆是铝线,变频器断路器也是60A的,因为是铝线连接配电室断路器明显偏小,更换为一大断路器,客户不想更换电缆,再次运行变频器,运行4台机组没再出现相应故障。
大家说说,这是什么原因,请畅所欲言。客户不想改造管道,就单方面找我们的原因,看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A:
这时候就体现出隔离变压器的好处了,380V-220V的隔离变压器可以杜绝零线接触不良产生的后果。还有客户自己这边有问题很多不会承认的,没办法。

网友B:
用铝线省钱不省心,见过不少由于铝线接触问题造成的故障的,还好发现及时

网友C:
扯不清的故障,就是还没有找到故障点,就应该蹲点排查,不能不顾设备的损坏,前仆后继的更换。只要故障点没有确认,继续烧坏设备就是可能的。

网友D:
   风机进口管径太小,先天不足,厂家搞设备的好象不太专业。

网友E:
真的是挺乱的。设备不成熟不专业。更不要说严谨了。首先确定通气管路的问题,再解决电气线路问题

网友F:
用铝线需注意维护,连接点处需处理好;进气量偏小与电气问题交织在一起,增加了判断难度。

网友G:
后来没再开启6台机组试试?
停机供气不足?看似,你现在说的是“罗茨风机”停机,它为什么停?
气压下限压力不能到12KP只有7KP左右,变频器易停机。???
压力不足,应该全力工作,设计问题
除了说的电气原因,“罗茨风机”停机应该是设计问题。
没有用上储气罐吗?

网友H:
如果气源不够6个发电机组用的话,这个问题无解。
如果气源足够那就增大空气压缩机功率,加大气源压强,加大管路气源通过量。

楼主:
有储气罐,六台机组运行时,流量跟不上,导致发电机组沼气供应不及时,发电机组停机。至于零线问题属于厂方供电问题与变频柜质量无关,当6台机组运行时,由于气源不足,发电机将欠压停机【不是真正的气源不足,沼气池好几个而是管径限制了流量,就是风机全负荷运行也不能满足6台机组运行】,如果目标值设置太高,将导致风机全速运行,储气罐压力增加太快,压力将超压,变频器将停止运行,而六台发电机组用气量很大,储气罐沼气迅速被抽空,发电机组将停止运行。

网友I:
楼主如果把自己部分的全部检查完后就应该去计算6台机组运行所需气量
然后在计算对应管径流量
随便说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G:
原来有因气量不足停机吗?即风机全开能否满足6台发电机供气,
原来储气罐标定压力15KP?
6台机组同时启动?
设备几年了,不会是新投入的吧。
有一句不能理解,“目标值设置太高,将导致风机全速运行,储气罐压力增加太快,压力将超压,变频器将停止运行”
咱不要太高,高点,比如目标17kp(压力容器允许多少?),到17时,变频器输出频率已经到下限了,即便超压也会很快回落,变频器将停止运行就是你设计的失误。
储气罐没装超压释放回路吗?
储气罐干嘛用的,还被迅速抽空,难道“罗茨风机增压装置”装在储气罐出口?
别回馈,原来是4个机组,后来增加2机组,少有变化。
感觉你在做这个改造时,没做相应的调研,还是开关量的思路。

网友J:
以前用11kw的开6台停过机没有

楼主:
原来带4台机组运行,六台机组也带不起来。风机设计每小时15立方,指150MM管径。甲方没按设计要求,设计管线,估计是进口与出口管道管径限制了沼气在管道中风的流量,无法满足六台机组用气负荷,储气罐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