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5):
  各位朋友,老师,本人在做一个绕纱机收卷程序,收卷材料是纱线,粗细规格不一定每次相同,收卷是开环控制,机电硬件不便更改,想用牵引线速度实时计算收卷卷径,具体的计算公式和方法,请教一下这里的高手,请问有人做过类似的程序吗?请帮忙提供一些相关资料或程序案例学习一下。不胜感激!邮箱:weinanwu@tom.com

网友A:
在卷筒轴上装一个编码器

网友B:
呵呵,建议你不要省钱啊,用专用张力型的变频器吧,电机带编码器,不然很难控制好,导线机构是机械的关键。也可以考虑用三菱的张力控制系统(国产的不比三菱的差),控制磁粉离合器来做,但是校准的麻烦一点,造价便宜一点。至于控制程序可以不用写,硬件设置好就可以。当然为了多混点钱,也可以搞个屏,用通讯的方式,在屏上设置相关的数据,高大上啊

网友C:
我们张力控制是用西门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V=wr
请教一下,w代表什么
v应该是线速度?楼主的题目好像是有线速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V=wr
请教一下,w代表什么
v应该是线速度?楼主的题目好像是有线速度

匀速圆周运动中的角速度:对于匀速圆周运动,角速度ω是一个恒量,可用运动物体与圆心联线所转过的角位移Δθ和所对应的时间Δt之比表示ω=△θ/△t,还可以通过V(线速度)/R(半径)求出。

网友D:
问题是楼主只知道线速度,咋办
线速度在变,半径也在变

网友G:
用西门子的工程型变频器做这个,不是难事,有现成的块就能搞定卷径实时的计算。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可能不适合楼主的“纱线”收卷
应该要计算缠绕轨迹

网友G:
回复 网友D:
线的缠绕轨迹靠摆频装置就像缝纫机绕轴线?

网友D:
回复 网友G:
类似,但那是还算可以简化计算的轨迹,您给的例图用上,只要计算一下,缠满一层用多少圈就欧了。
但对于中间大,二头小,或交叉叠压,或干脆有点乱的怕很难知道直径了
这也是我说的要请教数学老师的缘故
还请楼主给出图样,或许很简单。

网友H:
我做过一个收卷 跟你这个有些相似
1。知道线速度=知道收卷机上面材料长度
2。知道材料直径,初始卷径=知道第一层需要的材料长度=知道第一层+1+N
3,然后就可以通过速度得知当前卷径
我做的是钢材厚度稳定 不知道你的材质这样做误差能否保证
最直接的还是装一个距离传感器 快准 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是呀,关键是要知道需求,要简单有简单,要复杂有复杂。卷绕控制类别可多了。啥样的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位朋友您好!您有相似的程序分享我学习一下吗?我的卷材是100根左右的纱线并在一起收卷,无法准确计算卷材直径或厚度,排线用光杆排线器没问题,主要要求张力可调,也就是说绕纱的松紧需要可调.谢谢!邮箱:627293272@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朋友希望加Q详细咨询请教和指导,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和帮助,如哪位朋友有相似的程序分享学习一下,不胜感激!我的卷材是100根左右的纱线并在一起收卷,收卷时因张力不同,无法准确计算卷材直径或厚度,排线用光杆排线器没问题,主要要求张力可调,也就是说绕纱的松紧需要可调.谢谢!邮箱:627293272@qq.com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哦,我只是说,做卷绕如果需要做半径(卷径)的实时计算,是有现成的功能块的。比如说我贴图那个,是西门子的伺服控制系统里的一个功能。用上位机做程序的卷径计算我没有。不好意思。

网友I(2019-07-25):
回复 网友G:
你好,可以告知这是什么手册吗?我想看看你这本资料

网友G:
回复 网友I:
这本手册是西门子的S120交流传动控制的技术文件之一,DCC的功能介绍。在西门子官网下载中心可以搜到的。下载都是免费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呵呵,建议你不要省钱啊,用专用张力型的变频器吧,电机带编码器,不然很难控制好,导线机构是机械的关键。也可以考虑用三菱的张力控制系统(国产的不比三菱的差),控制磁粉离合器来做,但是校准的麻烦一点,造价便宜一点。至于控制程序可以不用写,硬件设置好就可以。当然为了多混点钱,也可以搞个屏,用通讯的方式,在屏上设置相关的数据,高大上啊
这是卷纸的计算方法吧?我以前相在纸品厂做过,里面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J:
不是啊,我是做凹版印刷,复合机,涂布机类用于装饰片材的的,纸张印刷和涂布机械安装精度相对要求更高,电控区别不大

网友K:
用主驱走恒定距离配合收卷单位时间内走过的角度反馈就可以计算出实时卷径了!!!1

网友L(2019-09-17):
直接加装激光测距传感器或超音波传感器测量不是更方便,或加装记圈的接近开关估算

网友M:
最好用张力控制,有现成的最好,楼主的情况以前做过这样的程序,效果不好,客户直接不用。用伺服控制计算走的圈路。

网友G: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也不知道楼主的项目做得如何了。没有回来接着交流或通报结果。有些遗憾。

做卷绕控制,最好还是有传感器监测的好处理一些。

网友N(2020-09-06):
加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O:
看实际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