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5):
6SE7015-0EP50-Z西门子驱动器参数该如何调整?

网友A:
不有操作手册么

网友B:
这么问问题呀?没人能回复的很理想。第一,没有需求描述;第二,没有系统结构;第三,没有自己所做的工作。这个就是等着吃现成饭呢吗?

楼主:
没说明书啊,这个型号好老了。那位大神知道如何将一台驱动器上的参数复制到另一台上呢
6SE7015-0EP50-Z西门子伺服

网友B:
用DRIVE MONITORS软件,把要下载的参数装置用串口线连接好上位机,在DRIVE MONITORS下,在线下载你的备份即可。

关键是:

要有一个带串口的笔记本电脑或PC;
要有一颗串口电缆。电缆的9针插头定义要符合要求;
PC里要有DRIVE MONITOES软件;
计算机里有那个备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