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5):
   西门子LOGO,不支持4-20毫安的电流信号?没有办法,只能加装扩展模块?

网友A:
楼主都用到这个电流检测模块了,干脆就用个PLC吧

网友B:
电流信号加个标准的500欧电阻,不就有电压DC2~10V信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两天试试啊。有道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隔离模块啊,上个带转换功能的就是

网友B:
隔离模块当然可以,就是成本要增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