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少一步。。。

楼主(2018-08-06):
一套意大利毛纺设备,已经近20年了。
设备中一台变频器报过电流。告知对方:1、查电机;2、查机械传动;3、换变频器。
反馈回来:本厂电工查电机没问题;本厂保全工查机械没问题;另换一个备品旧变频器故障依旧。
去现场查看,机械据说肯定没问题。脱掉变频器输出的电机线(共5根,除UVW线外,有1条黄绿线,还有1根黑线,这2根线原来是同时接到变频器零母线排的)。打开电机端盖,只有4根线,UVW加黄绿线。查电机线UVW对黄绿地线,绝缘正常;测UVW绕组,对称,约为2欧姆。至此,认为电机OK。
另找一个全新变频器(非原型号),重新对接接线端子,设置参数,上电,开车,变频器继续报过电流。
看来,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省略500字)。。。。。。
突然想到,电机线中和黄绿线接在一起的那条黑线是什么?问电工,不清楚,但原厂就是这条黑线和黄绿线并接到接地母线排的。查旁边另一套同型设备,证实电工说得正确。不管怎样,查!用万用表测这个黑线,对黄绿线绝缘,但对电机UVW线500欧姆!对照测量另一套设备的这个黑线,无论是对地或对电机的UVW线,都是绝缘!
问题一目了然:变频器端电机线中的这个黑线,与电机线UVW漏电,导致当将黑线和黄绿线接零线排后,电机UVW线,通过黑线接地了!
甩掉这个黑线,上电,运行,OK!
纠正:以下图中标注“黄黑线”应该为“黄绿线”。

来历不明的黑线,被电机的UVW线电压击穿了。
整个过程,好一通折腾,仅仅是对这个黑线少了一步检查。
这个不明黑线,到底是来自哪里?

网友A:
这条黑线和黄绿线并接到接地母线排
另一端,在电机侧看不到(被埋?),用于抗干扰(工程中常用),看来它与UVW绝缘出现问题
但“查电机线UVW对黄绿地线,绝缘正常”这句又不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条黑线和黄绿线并接到接地母线排
另一端,在电机侧看不到(被埋?),用于抗干扰(工程中常用),看来它与UVW绝缘出现问题
但“查电机线UVW对黄绿地线,绝缘正常”这句又不能理解
黄绿线和黑线,在变频器端,是分别用2个接线鼻子接在同一零线排上的。将这2根线分离,电机的UVW线对黄绿线绝缘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条黑线和黄绿线并接到接地母线排
另一端,在电机侧看不到(被埋?),用于抗干扰(工程中常用),看来它与UVW绝缘出现问题
但“查电机线UVW对黄绿地线,绝缘正常”这句又不能理解
文中提出了是把变频器端线拆除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条黑线和黄绿线并接到接地母线排
另一端,在电机侧看不到(被埋?),用于抗干扰(工程中常用),看来它与UVW绝缘出现问题
但“查电机线UVW对黄绿地线,绝缘正常”这句又不能理解
文中提出了是把变频器端线拆除测量的。
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条黑线和黄绿线并接到接地母线排
另一端,在电机侧看不到(被埋?),用于抗干扰(工程中常用),看来它与UVW绝缘出现问题
但“查电机线UVW对黄绿地线,绝缘正常”这句又不能理解
黄绿线和黑线,在变频器端,是分别用2个接线鼻子接在同一零线排上的。将这2根线分离,电机的UVW线对黄绿线绝缘正常了。
那就是说,黑线与黄绿线都从线排上拆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条黑线和黄绿线并接到接地母线排
另一端,在电机侧看不到(被埋?),用于抗干扰(工程中常用),看来它与UVW绝缘出现问题
但“查电机线UVW对黄绿地线,绝缘正常”这句又不能理解
黄绿线和黑线,在变频器端,是分别用2个接线鼻子接在同一零线排上的。将这2根线分离,电机的UVW线对黄绿线绝缘正常了。
那就是说,黑线与黄绿线都从线排上拆除了
对。

网友C:
这台变频器有打标量自己运行模式吗?不用换变频器就能判断自己是否有问题了。
另:那黑色电缆在工程上常用吗,作用是啥,我目前没见过

网友D:
心得体会,检查要仔细 仔细 再仔细,多一步,再多一步,多多益善。考虑全面 再全面,分析 分析 再分析。谨慎 谨慎 再谨慎。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心细如发,胆大如斗,肚中有货,脑中有图,动手要稳,有的放矢。观察要细。。。。

网友E:
变频器零母线排
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零母线排
是什么?
应该是接地母线排。有时候零线地线不分。。。不是好习惯。

网友F:
回复 楼主:
黑线应该是屏蔽线,通常是三芯电缆线加一屏蔽线层,通过接地将变频器输出的高频信号屏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黑线应该是屏蔽线,通常是三芯电缆线加一屏蔽线层,通过接地将变频器输出的高频信号屏蔽掉。
极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