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6):
请问大神们,齿轮泵用什么驱动,比较好,需要控制流量大小!!!

网友A:
不是用电机吗?

网友B:
齿轮泵用电机来驱动,因自身的工艺缺陷如效率低、噪音等,所以一般应用在不太重要的场合

网友C:
这个东西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一般油泵都用电机带动,汽车和拖拉机用柴油等等发动机带动。其它方式表示没有见过。

网友D:
手摇好,想快就快想慢就慢,简单又随心所欲

网友E:
有防爆要求的可以考虑气动马达啊,控制也简单

网友F:
人工智能控制方式最好,不用供电

网友G:
见过最多的齿轮泵都是和主机设备联动,通过齿轮或其他传动装置,主机转速高低变化与齿轮泵是同步的,也就控制了供油。
如果用独立的电动机驱动,调节流量应该用阀或阀组来实现。

网友H:
一般用带减速机的电机控制吧!要调流量用变频器控制,速度快流量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齿轮泵用电机来驱动,因自身的工艺缺陷如效率低、噪音等,所以一般应用在不太重要的场合

你的知识落后太多了,现在内啮合齿轮泵要去了解下

网友I:
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带内啮合齿轮泵,根据泵最大排量选电机和驱动器

网友J:
电动机带动齿轮泵,油路中使用液压伺服阀控制流量大小

网友K:
高速电机~~~~~~

网友L:
我认为7楼说的很有道理,靠设备自身传动齿轮泵。但有一个缺点一旦齿轮泵出了故障维修比较麻烦。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我认为7楼说的很有道理,靠设备自身传动齿轮泵。但有一个缺点一旦齿轮泵出了故障维修比较麻烦。
如果容积效率要求不是非常高的场合,现在齿轮泵故障率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