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6):
橡套电缆3*70+1*25,电缆的白线(电源线)对地绝缘小于1M(用摇表检测),电缆长度300米,如何能快速的判断出电缆的故障点位置???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可以顺着电缆捋吗?
上次见到查断点的,在一端接上L,手里拿着一个像试电笔(比试电笔个大),顺着电缆找,很快就找到了。
你这个(漏电)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装置。

网友B:
从中间探针测,电压,或是加载12V直流电来测,
从而判断是哪头出了问题。
然后再接头从故障段的中间测,可以那事缩小故障范围。

用感应笔测,没用过,线长了,工作量也大了去了。

还有个好办法,就是把电缆的一头的两根接在一起。
然后在另一头的两个线头,接高压高阻电,直接放电,看出问题的断点会有放电或烧焦或者发热。很快就能找到断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顺着电缆捋,太费时了,电缆的护套层太厚了,而且不容易找到故障点,上次都把一根电缆换了,你说的装置么见过,也不知道怎么用,而且接电的话,接多大电源,用什么接???

网友C:
看你说的情况估计整根缆拿出来检查有点费劲,要不也不会来发帖求助了。如果是故障点在地下深层,学识有限,帮不上忙。如果桥架铺设或浅层铺设,可以采用大电流进行破坏性通电,将故障表现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高压高阻电,直接放电,看出问题的断点会有放电或烧焦或者发热。很快就能找到断点了。”高压高阻电是什么装置?而且煤矿井下不让放电,害怕瓦斯。。。。

网友D:
找专门检测电缆的公司呀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上次见的情况是,接火线(L),不要一点一点顺着找,可以利用黄金分割法,再大约60-70%位置,将测试笔靠近电缆,报警说明这段是通的。
电缆埋地下就不好弄了,再有 有没有测楼装置偶不清楚

网友E:
如果线缆全线可视倒是可以沿着电缆检测(用于电缆绝缘外层也有损坏的场合)
还有就是使用专业工具进行测量!我们公司35kv外线(埋地)绝缘不良就是用的专业的检测仪器。在两端进行测量仪器可以告知故障点距离测量点多少m。然后就是现场开挖检查。

网友D:
这是我们公司上个月电缆被蚂蚁咬坏了请的专业公司来找故障点,由于埋在地下,他们先找出路径然后再精确定位,精度可控制在1米范围内,带耳塞听的是精确定位,黄色手把的是找路径。

网友F:
楼上Y版主的这波操作感觉很厉害。故障精确到1米,什么概念,就是半径为1米的圈?再掘地三尺,就解决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版主,设备太贵了,有点望洋兴叹啊。。。煤矿的电工应该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D:
回复 楼主:
设备不要自己买,上次来我们公司检测的收费是按故障点算的,一个故障点3000,上次共查出了两个点一共6000块。

网友G:
小于1m大于0.5m在低压电路中应该还可以用吧!

网友H:
回复 网友D:
这个价钱应该管把线接好和恢复现场吧?

网友I:
这装备检测可以

网友J:
这个还真不太好弄,上次就是这样的问题,无奈,只好重新铺设很电缆,埋地下的是一点招都没有,希望大家能有好的方法。

网友K:
看了这贴的感慨,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网友L:
电缆故障测试仪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这个价钱应该管把线接好和恢复现场吧?
做一个电缆接头最少就要1500以上,3000块给你修好,估计你要到午夜以后去等

网友D:
回复 网友H:
只是检测费用而已,当天三队人,检测电缆、开挖电缆,接电缆

网友N:
回复 网友D:
蚂蚁咬坏的电缆?什么蚂蚁这么厉害,是白蚁?

网友O:
电缆故障智能定点仪,还是得用专业设备。

网友P:
福禄克381钳表也有这功能,不过要把电缆穿线圈,对埋地的无法操作

网友D:
回复 网友N:
不知道是什么品种蚂蚁,但不是白蚁

网友Q:
低压电缆 不知300米长度是什么敷设方式,可以考虑夜间用绝缘摇表尝试高电压击穿放电判断位置。

网友R:
有种测电笔感应的, 淘宝几十元钱一只 很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R:
我们这个电缆绝缘低了后,就送不上电,电缆么电的的话,估计感应电笔用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