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6):
各位大神,单圈绝对型编码器需要每次上电回原点吗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安装好后,被测量的每个位置对应的数据都是唯一不变的,不受停电或是停电以后移动位置所影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它和多圈得有啥区别啊?

网友B:
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到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绝对值旋转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以转动中测量光电码盘各道刻线,以获取唯一的编码,当转动超过360度时,编码又回到原点,这样就不符合绝对编码唯一的原则,这样的编码只能用于旋转范围360度以内的测量,称为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测量旋转超过360度范围,用到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编码器生产运用钟表齿轮机械原理,当中心码盘旋转时,通过齿轮传动另一组码盘(或多组齿轮,多组码盘),在单圈编码的基础上再增加圈数的编码,以扩大编码器的测量范围,这样的绝对编码器就称为多圈式绝对编码器,它同样是由机械位置确定编码,每个位置编码唯一不重复,而无需记忆。

多圈编码器另一个优点是由于测量范围大,使用往往富裕较多, 这样在安装时不必要费劲找零点, 将某一中间位置作为起始点就可以了,大大简化了安装调试难度。

以上来自360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