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6):
  保护单一啊,
请大家发见解吧!

网友A:
不计较成本的话,还是首选电机保护器,现在保护器的价格比以前也低了不少

网友B:
热继电器对于想省钱的老板还有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电机类的都配有EOCR
还是很不错的!
热继相对价格便宜,功能就没有那么多了!

网友D:
我现在如果是新做的电箱都装电动机启动器,断路器与热继电器二合一

网友E:
小电机就可以不用综合保护器了吧,虽然现在便宜了,但是和热继电器比还是贵的

网友F:
我认为根据价值量大小,电机带动设备一旦出错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就要用保护器甚至变频器。如果是一个排风电机用热继就好。

网友G:
用马达保护开关就可以了,要那么多干啥

网友H:
热继电器和熔断器都有存在的必要,虽然电动机保护器涵盖了它们的功能,但是热继电器和熔断器保护更直接,没有信号转换。

网友I:
话说我所在工厂15年前装的产线,几乎看不到热继的存在。

网友J:
这成本差的可不是一点点,对于大电机45KW以上的到300+的,用热继无非就是和互感器配合使用的问题,200元足够,而用电动机保护器,这个成本至少翻一倍,越大的就越不用说,还是看场合和设计要求吧。

网友K:
这个感觉从成本讲小型电机,一个热保就行,重要的场所,还是保护器吧,这个动作灵敏相对来讲安全性高。

网友L: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赞同这句话,热继的使用虽然在慢慢减少,可是在点动电路中,有着比较明显的效果。综保保护全面,但是点动时,综保断续通电,几乎不会动作,虽然电动机可能已经过热。但是热继不一样,它会累计热效应,当累计到一定程度,就会动作,保护电动机不致烧毁。

网友M:
市场上有售它就有存在的价值。

网友N:
根据使用情况和成本来考虑

网友O:
现在进口的电气柜几乎见不到热继电器了!现在人工较贵,单独的热继电器在国内也没有前景了!

网友P:
当你想用热继时,满大街找时,答案就明了了

网友Q:
9楼一语道破,一个是博,一个是专

网友R: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根据价值量大小,电机带动设备一旦出错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就要用保护器甚至变频器。如果是一个排风电机用热继就好。
难道不需调速的场合也用变频器?

网友S:
因为一直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所以,电机保护器从来没用过,只用热继。

网友T:
觉得8楼说的有道理,主要是产品的适应性和质量;
当然,由于样本效应,随着综合保护器使用的增多、以及新增队伍中更了解综合保护器、还有市场情况等,综合保护器的使用会更占优势。

楼主:
个人觉得,可以在热继电器的制造上精度高点。创新一下,创新一下,把过流功能搞上去,对于这点,现存的材料和技术及工艺应该都不是问题吧。   热保护也可以完善一下。  说白了,就是把热保护和过流保护做好。一个热继电器就够了,一般场合就没有必要再来个电机综合保护器了, 就是因为热继电器没有做好,才有此一举。
   缺相保护时,电流过大,  就应该不是事,制造改进起来。
   总的来说,个人感觉,两行的热继电器制造过于简单和粗糙。

楼主:
现行的热继电器制造过于简单和粗糙。
两行,
打错了。不是两行的。

网友U(2019-01-29):
相对功率一直可靠一点的热继电器,如正泰NR2系列与一只电机综合保护器没差多少,但综保功能要强大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