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6):
机型:ZVF300-037/P045T4M
故障现象:上电报ocn(稳速运行中过流)故障,上、下两只风扇均不转
电路结构简介:
  1.整流模块是单独的,逆变模块IGBT是三件英飞凌产的FF150R12KT3G。
  2.整机有三块电路板:控制板、电源驱动板、风扇和接触器供电电源板。
  电源驱动板:从直流母线取电,为驱动部分提供-7.5V和+17V电源;六路驱动的上、下桥全部使用14脚的PC929光耦,每一路都有一个管压降报警用的四脚PC817光耦。
  电源板:电源控制芯片为3842,输出24V和48V两路,但电路板上有48V转换24V的选择短接点。接触器线圈电压为24V、风扇供电电压为48V,风扇的型号为ebmpapst 48V 0.46A 22W的,外形尺寸为120×120×38,铝壳的,滚珠轴承、估计转速在6000r/min。
检修过程:
主电路检修:先检查整流与逆变模块,正常。再仔细检查了整机的三块电路板,没有发现打火、烧焦的痕迹,粗测了一下各电路板上的易损件,没有发现损坏的。然后拆下各电路板及逆变IGBT模块,在工作台上重新把整机电路联接起来,用自制可调直流检修电源串2件40W灯泡上电,通电显示“ocn”故障,分析可能是驱动部分报出的故障,首先短接最靠电路板边上的W-故障检测光耦OP6的1、2脚,开机后显示正常,不再报故障,为了再进行一次验证,又断开短接点,上电后又报出“ocn”故障,从而确定是W-这一路有故障。算我运气好,短接第一个光耦就找出了故障范围。
然后仔细检查了一遍W-这一路的驱动三极管、二极管和电阻,均完好;应用相同元件对调法来查找损坏的元件:先排除IGBT模块的问题,把W相与V相的模块对调了一下,再上电试,故障依旧,说明W相模块完好;再把W-与W+的PC929光耦对调试机,故障又转到W+这一路。因此,确定W-这一路的PC929损坏。更换损坏的PC929光耦,故障消失,测6路驱动的截止负压-7.5V与17V供电均正常,整机控制正常,带0.75KW电机测试,输出三相不平衡不大于1V。
风扇检修:刚开始接入风扇时不转,测电源板输出电压为51V,用手拨几下叶片就开始正常运转,心想是不是缺油了,加点油,再试,还是老样子,怀疑是电源板供电能力不足,取掉一个风扇,还是带不动。测3842第3脚电压大于1V,由此证明是过流保护,怀疑是风扇匝间短路。由于找不到相同型号的风扇,用同尺寸的两件24V 0.36A的风扇应急,把电源板输出电压改为24V。开机试了一下,这两个风扇风量也不小,应该能满足用户工况。
   至此修理结束,我前几天发的风扇伤手的贴子就是修这台机子时发生的。

网友A:
不建议调换元器件,最好把线路板脱离变频器,单独通电测量,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测量上管与下管驱动电路【三相】输出电压或波形,故障原因将一目了然,最好有备用元件替换较好,也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调换元器件,最好把线路板脱离变频器,单独通电测量,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测量上管与下管驱动电路【三相】输出电压或波形,故障原因将一目了然,最好有备用元件替换较好,也较稳妥。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B:
报警光耦拆掉输入端不行吗?为什么非要短路?请师傅解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拆掉也可以,但是短接更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