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6):
三菱E740,5.5KW,一运行就报警E.OC1,检测电流互感器是好的,模块也是好的,驱动光耦也没问题,请大神赐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是否带电机负载,有带电机的话更多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空载运行,

网友B:
故障很好修,仔细一点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把电机线拆了看看,看看输出三相电压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