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6):
切原料的切边操作工反映收卷电机没力,该电机为132kw直流电机,590驱动。电位器调速。到现场打开电机后盖,发现除了有点铜绿外,没有发现问题。碰巧厂里叫了修电机来保养电机,于是叫他们过来看一看,他们检查过后说是励磁过热叫拿出去维修。几天后电机修好,安装好了,我接的班已是晚上8点多了。上电试机结果还是老样子。我心里想,不好不是电机的问题。排除590的问题,赶快检查接线,当检查到一根线时发现只有一根铜丝相连,对照图纸发现此线正好是接到电位器上的。重新接好后正常了。总结经验。1太相信修电机。2工作马虎检查不到位。

网友A:
根据楼主的描述,电位器应该是用于调整张力用的,还有,估计原来的电机应该也是存在问题,估计维修部做了保养

网友B:
修电机的人的话可信度不高,能多修一个就能多赚一份钱

网友C:
接电位器的线影响电机的扭矩有点想不通!
电机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D:
其实问题都有可能。只是现象介绍的太少了。修电机的理由是什么?没说呀。

网友E:
成功地忽悠你拿电机去修

网友F:
直接了当的,你应该从欧陆590看诊断的,同时测量A6端信号,测量励磁输出。。。

网友G:
印象中直流电机转矩不足,在排除机械部分原因后,多数都是励磁不够造成的,通过测量励磁电流(或者电压)一般都可以发现。

网友A:
直流电机的张力控制的运用可以开个课题,里面的技巧也是相当多的

楼主:
回复各位,此切边生产线靠近酸洗生产线,线确实被腐蚀到只剩下一根铜丝了。电位器调速,张力是靠后面的抱闸来完成的的。修电机当时说电机励磁线圈过热,也就相信了没有仔细检查,关键是检查不到位。

网友H:
电机保养了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I:
修电机的人为了挣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