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步进的使能,脉冲和方向?

楼主(2018-08-06):
本小白目前的认知,使能 产生磁场控制电机。 脉冲 是种方波形势传递。方向 两个点位一正转一反转。感觉有点形而上,实际接线应该如何去理解,通俗易懂最好。

网友A:
接线主要是注意npn pnp输出的问题,再就是电阻

网友B:
这是步进,不是伺服;
有些步进可以设定+脉冲加-脉冲模式/脉冲+方向模式;
现在很多简化了,没有这个切换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伺服呢

网友C:
使能就是给电机上电,使他保持在一个位置随时待命,脉冲就是行走信号,给了就一直往一个方向转,方向信号给了会使电机在收到脉冲信号后往相反的方向转

网友D:
回复 楼主:
标题。。。。。

网友E:
会开车吗
脉冲------油门
方向------档位
使能------离合器

网友B:
这个比方打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自动档呢

网友E:
哈哈 读死书了吧
自动挡
脉冲------油门
方向------档位
使能------大脑

网友F:
实际接线,使能,脉冲,方向,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回路,步进电机一般使能用的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会开车吗
脉冲------油门
方向------档位
使能------离合器
这个广法好,呵呵,适合当老师,佩服

网友E:
回复 网友G:
山东人?
还是要广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