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7):
各位大哥
     帮忙解释一下我的几个疑问小弟。
    1.ID 设置问题 ?
        根据s7-1200的说明设置ID
               Plc1 发送数据给PLC2 时,plc1 的TSEND-C 指令的参数连接ID设置1 ,PLC2的TRCV-C指令参数连接的ID设置也是1;
               Plc2 发送数据给PLC1 时,plc2 的TSEND-C 指令的参数连接ID设置2 ,PLC1的TRCV-C指令参数连接的ID设置也是2;

       由说明得出的结论是:
               Plc1 发送数据给PLC3 时,plc1 的TSEND-C 指令的参数连接ID设置3 ,PLC2的TRCV-C指令参数连接的ID设置也是3;
               Plc3 发送数据给PLC1 时,plc2 的TSEND-C 指令的参数连接ID设置4 ,PLC1的TRCV-C指令参数连接的ID设置也是4;

                Plc1 发送数据给PLC4 时,plc1 的TSEND-C 指令的参数连接ID设置5 ,PLC2的TRCV-C指令参数连接的ID设置也是5;
               Plc4 发送数据给PLC1 时,plc2 的TSEND-C 指令的参数连接ID设置6 ,PLC1的TRCV-C指令参数连接的ID设置也是6;

          问题2:  在哪一端应该选择主动连接?
                  数据连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西门子之间的通讯,有单边和双边的两种,所谓单边,就是别的plc上给你个数据块、区,你自己在自己PLC的这边怎么搞别人的数据块、区都行。双边就是大家为了通讯传那点大家互相认可的内容,要在两边PLC上写指令来收发。
至于哪种更好,估计还是要看场合和传输数据的类型大小,万一别人对你不开放,那就做单边比较好,别人也不用管你,反正写好数据给你就行了。那么第一个问题,双边话,ID号对于两边都不能重复。第二个问题,就是先要在组态上建立数据连接。

网友A:
这个图就是建立连接要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