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7):
上电报F0001(电机接地),不可复位。排除电机故障。
开机壳,输出电流检测有2个786J芯片,查1-8脚电压,其中一个786J为5V,另一个为0V。这个电压来自3个上桥驱动芯片3120的5-8脚的3路独立的17V供电电源中的其中2路经5V稳压分别供给。
查这路17V供电电源,发现一路在电源板和驱动板连接间消失。测连接线(薄膜连接线内含2根线),一根开路。用导线连接,上电,OK!

网友A:
谢谢分享,有照片更好

网友B:
   学习楼主清晰的故障判断思路。

楼主:
这2个输出电流检测,经2个786J检测、编码后,送给CPU解码,一方面作为输出电流实时显示,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CPU计算并判断输出相电流是否平衡的依据,进而也是判断是否产生输出接地故障的依据(包含电机不平衡和接地故障、IGBT不平衡、过载故障、驱动不平衡故障、未接负载故障)。

网友C:
看这描述,真的佩服。对电路结构很熟呀。点赞。看故障码,直奔故障点测试硬件,立马解决。够爽。

网友D:
维修除了自己技术、经验、设备外,有时还需要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描述,真的佩服。对电路结构很熟呀。点赞。看故障码,直奔故障点测试硬件,立马解决。够爽。
得益于西门子MM440电路设计合理,结构清晰,分工明确,产品成熟,保护完善,报警详细,参数设置方法简单。。。。除了广为诟病的三角板、CPU板、IO板、面板这4块板子的接插方式。

网友E:
讲的很好,精细,谢谢分享

网友C:
回复 楼主:
嘻嘻,这得是熟呀。我想只有了解它,才会有可靠的应用和熟练的维修服务。谢谢。让我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