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机柜双电源切换装置的疑问

楼主(2018-08-07):
这是群里的消息,两个交流接触器中间好像就是,应该是施耐德的,第一次见这个,有资料吗?请求大神做讲解!

网友A:
中间是个互锁杆吧?

网友B:
正泰的也有同样的产品,也可用于类似场合,不过最好用同一家工厂的产品。

网友C:
隶属于施耐德TESYS系列,接触器互锁的套件,可能是机械的,也可能是机械的带电气的,注意区分。

网友D:
中间就一个互锁的元件,公司双电源以前经常用这个

网友E:
这个用在双电源上好用吗?他这种互锁不是都是用到电机启动上面吗?

网友F:
双电源切换应该用这种机械式的互锁,我们原来用电气互锁,时刻担心出问题。

网友A:
现在变频器应用太广泛了,所以正反转控制都不用这个了;
以前不用变频器,电机正反转二个接触器中间都带这个互锁杠杆的;

网友G:
这应该就是电机正反转使用的那种带有机械互锁的接触器组合

网友H:
负载驱动输出上用是可以的,因为互锁接通切换需要时间,不是实时切换的,切换时间级别远远不及UPS,不能用作电源进线切换的,绝对不可能用于PLC控制器供电的。

网友I:
是加了互锁的,为了更加的安全,在要求高的场合来用,安全系数提高。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负载驱动输出上用是可以的,因为互锁接通切换需要时间,不是实时切换的,切换时间级别远远不及UPS,不能用作电源进线切换的,绝对不可能用于PLC控制器供电的。
供电有专用的快速投切的断路器,用接触器做电池切换时间上就来不及,而且有危险!

网友K:
这东西虽然没用过,但是感觉跟带机械互锁结构的那种给电机正反转用的交流接触器差不多。你看看一些电器厂商的产品样本就能发现这种东西。

网友L:
为啥不用个ATS来做自动却换?
图中的应该只是一个连锁保护吧!

网友M:
这个很早的设备就有用到,主要是正反转互锁,以前价格好贵的,现在变频器便宜了,用变频器会更方便

网友H:
回复 网友J:
投切不是电池箱,任何UPS都有切换功能,直接用。而不是像您讲的那样,简单的用双电源切换开关(装置)切换到电池输出。

网友H:
就像11楼说的,电源接入双电源切换方式很多,可以用双电源切换装置直接做双电接入切换,也可以用带UPS装置做切换,也可以用带冗余功能电源做切换。那么在选择上,具体要根据功率、电压等级、实时优先级别等条件做判断后选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为啥不用个ATS来做自动却换?
图中的应该只是一个连锁保护吧!

ATS是成品,这个是自己设计生产的。
消防设备需要双电源供电,一般是市电和柴油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