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7):
以前用台达的PLC现在想学信捷的先说下动作,想用信捷的Y0发脉冲控制钻孔深度,资料上说D8170是脉冲数量的当前值,想通过它计算出钻孔的深度。台达的可以这样用DDIV D1336 K8475 D600,信捷的这样用DDIV D8170 K8475 D600却不行,
我应该怎么用啊?

网友A:
具体是怎样不行的,是程序写不进去还是算出来的结果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D8170做运算时提示;软元件编号超过软元件的范围,好像这个D8170在寄存器里不存在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D8170做运算时提示;软元件编号超过软元件的范围,好像这个D8170在寄存器里不存在一样

那就先用DMOV传送一下,用DMOV指令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试过这个方法也是不行的,现在只能去查查资料了,话说人怎么这么少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下资料说是HSD0,试了下也可以

网友B(2018-10-09):
你那个K8475怎么来的?

网友C(2022-03-19):
我也要学习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