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这种亚敏电阻

楼主(2018-08-08):
求一个购买路径!把机器搞坏了,要赔!
5分悬赏,已用2分

网友A:
压敏电阻的选型参数:1、通流量,8/20μS波形的通流量或者是10/350μS波形的通流量。2、击穿电压。至于外形尺寸,通流量越大,外形尺寸也越大。
至于购买路径,不想在电子市场或者淘宝买的话。
压敏电阻的厂家,兴勤电子(常州,景德镇),君耀电子(东莞松山湖),槟城电子(最近从深圳迁到东莞),上海沪雷,赣电,等温州柳市那边也好多生产压敏电阻的厂,如果只要几个,这些厂家都可以联系些样品试用下。
+2
【方案】
台达VE系列变频器在数控加工中心上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买和这一样的,但是网上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