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中性点接地开关

楼主(2018-08-08):
谁有这种接地开关的资料?10KV高压电容补偿柜里用到的,用于电容器中性点接地。最好有图片,尺寸。
红色圈里的这玩意。

楼主:
补偿柜里检修时电容器放电一般都是用地线手动搭接放的?
这种设计大家有没接触到?单相的的,接中性点即可,因为电容器是星形连接。

网友A:
我们10KV补偿柜接地是用的类似开关柜的机械接地刀闸。
电容放电我们是利用指示灯实现的。

网友B:
中性点接地应该就是单极式的接地开关吧,找个生产接地开关的厂家咨询一下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10KV补偿柜接地是用的类似开关柜的机械接地刀闸。
你这个是主回路接地的吧。
电容放电我们是利用指示灯实现的。
常规的确实都是这样的,包括手动搭接,现在对方非要加个接地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我找找看,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尺寸了,按照图纸这个补偿柜的尺寸可不小,1200宽包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