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8):
   目前现有一台ABB ACS550 045A型变频器,下面经开关带两台额定6.2KW的带重锤偏心电机,进行给料运动。
整个系统运行11年了,加油、检查、巡查做的也到位,但近期出现两次因为机械轴承问题更换电机情况。用手能盘动电机,没有卡滞,但转起来后,很快停下来,且在一个固定角度停下。电气方面表现为:变频器启动后随着频率上升,故障电机还会跟着转,但频率上升到25HZ左右就跳闸报过流,实际检测电流情况确实也是过流。后又经过对调测试,确定电机故障,更换电机就正常了。

   问题来了,我想计划做一个电机预判、互校检测装置。已经对多台变频器下带载电机在不同频率下进行了电流测试,基本上电流差值在0.5A及以下。给两个电机加装电流互感器,将电流信号取进带模拟量输出的电流表,然后利用电压比较电路对模拟量电压进行比较,当出现设定差值以上就报警(两台同时出现故障可能性不大),然后人工进行检测,起到预判故障的作用。
   需要求助的问题:1、电机从老化(电流异常)到故障(过流)这个过程时间有多长,能有4-5小时以上吗,太短了这个检测就没意义了2、上述方案有哪方面需要改进?

网友A:
感觉这个问题没必要这么复杂,还是监测变频器运行电流,不同频率下的电流设定不同的保护值。
偏心电机肉眼看不出电流波动幅度,用设备检测可能就很明显了,会不会误报警?

网友B:
过流装热继几分钟就报警了,热继买大品牌的可靠

网友C:
你这个是振动给料机,变频器拖动电机一拖二。
做故障预判的意义不大,还不如平时多检查,它的故障率并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故障率是不高,但出现一次故障,从判断到更换完成怎么也要4-5个小时,停机时间有点长。想通过预判先计划更换,省的太被动。目前最大问题就是预判的时间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就像预防电机烧坏的各项措施,但往往电机烧坏就那么一两秒,前一秒还还好的,下一秒冒烟停机了。做预判比较难,楼主加油!

网友D:
我也觉得,楼主的办法复杂了。没必要这样。

是否可以这么做?

针对两台电机在正常的理想状态,做一条空载电流曲线,转速可以从5Hz开始,每5Hz记录一下电机的空载电流(从变频器读取总电流实际值即可),直至电机最高运行频率为止。

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就测试一次空载电流,看看是否偏离了原始的空载曲线,以此判断电机是否有机械静摩擦阻力的变化,来确定是否要对电机进行检查和维护。

电机的机械磨损会产生阻力变化,但不会是断崖式的变化,事先总要有先兆表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怕这种情况,预判的意义就不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说的方法不错,做一个理想曲线做对比,但是我有六组变频器,从0到50HZ的曲线从目前测量数据上来看是不同的,实施起来有难度,我也考虑过这种方法。我现在想的方法中两台电机是一个工况,只考虑相对值不用考虑绝对值,比较好处理。

网友E:
直接做定期保养,更换轴承、紧固接线端子及固定螺丝,不是很省事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的,我说的这种方法特别适合用于单机传动系统的测试。这个方法也是在一个企业中获得的一个启发。当时该企业的设备管理人员非要我提供我们给他们的设备静摩擦曲线。我当时很奇怪。因为这个传动系的静摩擦曲线我们是含在系统软件内部的,不向用户开放。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条曲线?他说,设备调试以后,这条静摩擦曲线是最原始的数据,我们用它可以定期检测比较试用期内曲线的变化,来确定是否需要机械润滑和维护。我听后由此暗中叫绝。这条曲线立马开放给用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