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8):
如题,cp317通过网线直连工控机工作正常,将原插工控机的网线和工控机网线都插交换机就通讯断续

网友A:
你确认一下网线的线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工控机这边是586b,通过交换机的话是否网线两端都要586b?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工控机这边是586b,通过交换机的话是否网线两端都要586b?

请确保你的网线两端均为586B或者586A接法。

网友C:
估计你原来的一端是A一端是B,用标准的网线,不用交叉线。

网友D:
这个不是自动适配吗

楼主:
交换机是腾达g1005d,手册说支持“支持平行/交叉线自动识别功能(Auto MDI/MDIX)”,等网线到了压一条双586b线试试

网友E:
线的问题比较多 不过交换机也CI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