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8):
请高人帮我分析下,测量仪表的带宽是否越宽越好?

网友A:
看你测试的需要

网友B:
如果楼主问的是示波器或频谱仪等仪器,则带宽就是仪器可测量的信号频率宽度,仪器是有个频率范围的,如果仪器带宽的最高频率没有被测信号的频率高,测量结果是无意义的。因此,仪器的带宽能全覆盖被测信号的变化频率,是最理想的,但也是需要要付出高投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