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8):
电动汽车电机上用哪种温度传感器?

网友A:
这个需要看你的行车电脑的端口支持的类型

网友B:
这种还是用热敏电阻的多些
贴上就好用!

网友C:
车载电机的温度检测,有两个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便宜,成本低;第二,皮实耐用。不能娇气。否则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