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8):
不知道是我水平问题还是人品问题,之前的公司一直用的三菱,现在公司用的台达,自我感觉台达跟三菱差不多,所以编程什么的会很顺手。事实证明的确很顺手,可是让我搞不懂的是,为什么台达这个WPLSoft软件这么垃圾呢?今天上午公司要求修改客户的程序,于是将之前的程序拿来修改,修改接近尾声的时候,软件卡死(心里窃喜,辛亏保存了),于是Ctrl+Alt+Delete,一气呵成,再重新打开程序,MLGB!!!!空文件??????啥也没有了。大神们谁能告诉我这是我水平问题还是人品问题,如果是水平问题,我想知道怎么恢复我的程序,求指教!!!

网友A:
没保存成功只能说是使用习惯的问题;
至于软件死机,用了这么久还没碰到过;

网友B:
那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C:
不是有新软件吗?ISPSoft..

网友D:
WPLSoft编程和三菱类似,就是感觉在线更改不是很方便,死机也未遇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我不是没保存,是边写边保存,突然之间卡死了,关也管不了,就启动任务管理器,强制关闭了,再打开程序,就是0KB了,啥也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新软件,可是我没用新软件,哎

网友A:
记得编写一段时间后另存为保存下,这样就算当前的没有了,也可以保证上一阶段的还在;

网友E:
边写边保存,就算死机也不至于变成空文件

网友F:
台达有这以差?换个新版试试

网友G:
是不是在U盘打开的程序
以前遇到过,在从存档弄回来就是了

网友H:
台达PLC软件我的古董电脑还没试过死机的

网友I:
边写边编译边保存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另外电脑可能不是死机了,只是CPU占用率超过百分之五十了,需要等待它运算完成。你这时结束任务,一些运算丢了,所以造成0字节。再写一遍温故知新。

网友J:
这两天

博图V14 +GX WORKS2,和你差不多的情况。。。博图仿真报错重启,写的程序就没有了,三菱更扯,莫名卡死就没有然后了。

今天用WIN10的系统  GX WORKS2好像倒啥问题也没有了。。。

网友K:
软件死机还真没碰到过!你只是修改程序,即使没保存也不应该是0字节啊? 还是用新软件吧!应该好用一些

网友L:
保存没有另存为保险
这种死机强制重启很容易导致保存的文件丢失。
这问题不一定是软件问题!

网友M:
同意楼上说法,楼主遇到的问题我也遭遇过,不但台达WPLSoft 2.46,西门子STEP 7-MicroWIN SMART,V4.0 STEP 7 MicroWIN SP9也遇到过。我自个怀疑与自己电脑系统有很大关系。
另外我发现,当你点击关机后,再次点击打开的编程软件“保存”程序,那么关机后再开机你要保存的程序基本100%会出现这个情况,程序文件大小为0,打开什么都没有。

网友N:
个人认为这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网友O:
电脑死机,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使用软件要有良好的操作习惯,就是经常的按保存键,要不然自己杀人的人都有,这前给人制作PPT,进入收尾阶段,停电了,气得狠不得把电脑给一锤给砸了的感觉

网友M:
我遇到的情况:电脑出现异常要关机,没有弹出提示框要求你操作保存,此时你千万不要怕丢失工作去主动点击保存文件,这种情况下点击保存100%会出现楼主遇到的情况,还不如不做任何操作起码修改前的文件还在。

网友P:
首先备份原文件,看看里面有副本的,候改副本扩展文件名

网友Q:
这个,还没有碰到过哩。

网友R(2018-10-16):
我的电脑上装的台达的编程软件也出现过这种事,现象是当软件外接PLC通讯时卡机或者系统偶尔突然死机后,之前编好的软件哪怕是边编辑边存入,编译过写入PLC过的软件,重新开机后再次打开软件就发现当天修改的内容都丢失了,第一次出现时竟然把我之前十几天连续编好的内容都给归零了,只剩下该文件初次创建的内容,之间哪怕这十几天每次编好后编译保存了N多次,都没保留下来,幸好我写入PLC的程序还在,重新读出还损失不大,只是很多批注没写入PLC,用了半天才恢复完成。后来又出现过几次搞得焦头烂额的。
   现在我每编完一部分程序后就另存一个文件名后加编号的文件,最少出问题后还能恢复到之前存好的文件。
   不能用一个文件名的文件反复的编辑存入,那样一旦出现意外死机而没有保存最后一次,就会只剩下该文件初始创建时的内容。

网友S:
论另存为的重要性,我做程序一般都有两个文件,交替保存

网友T:
尽量不要同时运行其它软件,特别是联网或下载什么的。